华硕H81M-K 不触发

楼主(2017-04-05):
EC 是NCT5535D     以上全部正常

桥供电也正常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就是不触发     开关有跳变

CPU更换 还是一样    我该检查哪里??

网友A:
测IO到桥的PWRBTN#是否有跳变,测RSMRST#是否正常 华硕的这个RSMRST#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IO到桥的PWRBTN#是否有跳变,测RSMRST#是否正常 华硕的这个RSMRST#容易出问题

PWRBTN# 有跳变  RSMRST#3.3V  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
已找到问题   桥坏了

网友:
查RTCRST#  在桥旁边

网友:
怎么知道桥坏的?

网友:
32脚的SLP_S3信号,测下有没有高电平,如果始终是0V低电平信号,说明桥坏或者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

网友:
好好看看时序吧,,有没有遗漏

网友:
条件都正常了 就是桥挂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BTN# 有跳变  RSMRST#3.3V  都是正常的啊

那就是桥条件不正常。或者桥挂

网友:
学习啦,桥挂了,走不动了!

网友:
是换桥好了吗?

网友:
查出来是桥的问题了吗?

网友:
今天刚遇到一个,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的联想机器H81H3-LMv1.0,还没找到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