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IBM t43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4-05):
接修一台IBM t430开机触发1A左右掉电,可以再次触发然后依旧掉电,开机掉电瞬间测到CPU电压1.18,显卡电压0.9,从简到繁,下了2个bios刷上,故障依旧,没办法,老老实实的查掉电原因,首先测5M_PWRG,3M_PWRG没有,经测量待机芯片51220两个PG脚电压不正常,电压被拉低了,顺藤摸瓜,断开R409电压起来了3.3v。故障锁定CPUCORE_PWRGD信号异常,查询图纸信号直接从cpu供电芯片VT1318M 46脚出来,再次开机测量cpu电压依旧还是有1.18v,没有集显电压,机器不再掉电,电流慢慢从0.8左右越来越高,但是还是点不亮,刷回原机bios还是不显示,有电压输出,不出PG,不知道VT1318M这块芯片是不是要具备什么条件才会发出PG,没招了,只有发块芯片回来换换试试了。等消息吧,朋友们。或者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板子上有玻璃管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上有玻璃管子么?

是的有玻璃管,但是这个现象不改是玻璃管问题吧。

网友:
楼主多少也上点图和图纸加以分析吧,这样效果好点

网友:
图纸及点位图和软件奉上

网友:
r8834没有装,CPUCORE_PWRGD出来就连接一个电阻r409已经去掉,不去掉就会是初始现象,开机上电2秒就掉电,去掉R409  BPWRG信号起来3.3v就不会掉电了,但是不显示,cpu供电有1.18v,可以肯定是芯片没有发出来CPUCORE_PWRGD,没有集显电压,一般集显电压要跑码后才会出,甚至点亮了都有机会不出的,以前专门测试过,所以暂时没考虑集显电压的原因,没示波器没思路了,有朋友遇到过此类问题的望不吝赐教。会不会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