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330出现规律浅色!

楼主(2017-04-05):
断线检测是好的!
当打印纯黑的时候就出现规律的浅色,打印头校准以做过了!

网友:
放大之后是这样的

网友A:
有几年了这机子。是不是改了连供的?如果没有改连供的话是不是用的原装墨盒?如果是原装墨盒的话建议先把光栅,打印机笔架都做个清洁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年了这机子。是不是改了连供的?如果没有改连供的话是不是用的原装墨盒?如果是原装墨盒的话建议先把光 ...

墨盒一直用的填充墨盒!机子是自用的,光栅干净,墨车导轨也经常上专用的润滑油,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人多主板有问题有的说打印头有问题,机器以前刷机过,后来又刷回来了!

网友:
打印喷头 用清洗液试试。可能是打印喷头里面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