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问题维修例子

楼主(2017-04-05):
手上有两个固态硬盘连上不显示盘,机械硬盘也是这种问题,想请论坛朋友交流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

线和硬盘壳都换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B:
在BIOS里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BIOS里看有没有

在BIOS里面也没有,我进入PE也没有

网友:
会不会摔过了。

网友C:
你安装硬盘的位置可能是光驱位置吧,,,可能要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安装硬盘的位置可能是光驱位置吧,,,可能要跳线

放在硬盘盒里,屏幕下面还在亮灯,拿出来测试了,

网友:
好像不太好修

网友:
我觉得修固态硬盘和修U盘是一个道理,只是固态芯片多点

网友:
固态是什么主控,尝试重新开卡试试。

网友D:
挂的移动硬盘盒不能用吧?硬盘直接挂机上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E:
电路上如果没有问题 用开卡软件要看主控

网友:
这个你得先排除是固态硬盘的问题还是硬盘转接口的问题了,固态硬盘问题要重新开卡,转接口问题就换个移动硬盘盒吧

网友:
硬盘就代换排除呗,挂在其他电脑上测试下。

网友F:
重新开卡试试吧】

网友:
固件坏了吧

网友:
硬盘不兼容

网友G:
固件坏了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新开卡试试吧】

能不能帮助,这个真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上如果没有问题 用开卡软件要看主控

怎样开卡,还想进一步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挂的移动硬盘盒不能用吧?硬盘直接挂机上能正常使用吗?

也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固件坏了吧哈哈哈

道理我也知道开卡,怎么开,这是个问题

网友D:
那应该是硬盘本身坏了
不认盘  还是没有容量?或者显示需要格式化又不能格式化?

网友:
硬盘在别的机器上好用不 ?如果是盘坏了 别修了 扔了直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是硬盘本身坏了
不认盘  还是没有容量?或者显示需要格式化又不能格式化?

对的,格式化不了,论坛朋友说开卡,这个 没有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的,格式化不了,论坛朋友说开卡,这个 没有弄过

这个我也没弄过  但是看到有高手自己扩容什么的
应该是跟U盘差不多的吧

网友:
先拆了,看看主控,再问问度娘,搜一下开卡程序,我就是这么弄好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 威刚的 主控 sf2281vb4的 128g m.2固态也是不认硬盘 开课都说VB1的可以 vb4成功率不高。有谁开过vb4的说下

网友:
这种估计是固件坏了吧

网友(2019-09-17):
固态硬盘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12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