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打印机电源板 哒哒响,带负载时有滋滋声。

楼主(2017-04-05):
有点像继电器的那种哒哒声。 耳朵都快触电了,也没听出来到底是哪个原件发声。

大神点拨一二

补充内容 (2017-4-8 10:37):
已经确定问题所在了。是变压器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7-4-9 11:03):
是磁芯有一半脱胶了,502粘好

网友A:
那机器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开关变压器或者电感才会有这样的声音

网友C:
测试这个电源一定要带负载测试,要不然会哒哒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机器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
机器不能正常工作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关变压器或者电感才会有这样的声音

要是变压器和电感响
就不好弄了
好像得用LCR 测试仪 才能测出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是变压器和电感响
就不好弄了
好像得用LCR 测试仪 才能测出好坏

最好的办法是代换
没有的话可以尝试振铃测试法,不过要用到示波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代换
没有的话可以尝试振铃测试法,不过要用到示波器

这更不好弄了
出发有一样的变压器才行 一般不好找吧

看来示波器用处真多啊
没有的话可以尝试振铃测试法

这个可否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更不好弄了
出发有一样的变压器才行 一般不好找吧

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百度上搜一下
其实就是利用外加一个震荡频率给要测的电感绕组,然后会产生一个震荡波形逐渐变小的过程,用示波器可以看到,主要是看尾部,如果有匝间短路会看到尾部不和谐的部分
你可以试试看,震荡频率源可以用遥控器改装来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百度上搜一下
其实就是利用外加一个震荡频率给要测的电感绕组,然后会产生一个震荡波 ...

这水平 要求太高了
还得有示波器 设备的什么的
看来还是代换直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水平 要求太高了
还得有示波器 设备的什么的
看来还是代换直接

本来就是代换最靠谱
测试还有不准的时候,代换最直接有效排除,而且变压器代换也就几个引脚吸锡就行 非常简单的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代换最靠谱
测试还有不准的时候,代换最直接有效排除,而且变压器代换也就几个引脚吸锡就行 非 ...

而且变压器代换也就几个引脚吸锡就行 非常简单的事情
关键是一样的 变压器 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
机器不能正常工作了吧

正常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而且变压器代换也就几个引脚吸锡就行 非常简单的事情
关键是一样的 变压器 不好找啊

有能力就自己做一个  嘿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测试这个电源一定要带负载测试,要不然会哒哒响的。

带负载的时候,发出滋滋声。

网友:
能正常工作的 问题就不大了吧
估计就是电感 变压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能力就自己做一个  嘿嘿

变压器 感觉很难绕的
还得算匝数 也没有绕线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 感觉很难绕的
还得算匝数 也没有绕线机

手工一圈圈退出来,做好记录
量好线径  买好材料   多试试就会了
材料淘宝都能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工一圈圈退出来,做好记录
量好线径  买好材料   多试试就会了
材料淘宝都能买到

感觉吧 一般也不需要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觉吧 一般也不需要绕啊

其实变压器坏的很少的,一般常见也就是引脚地方断裂  接上就好
另外就是磁芯的连接点胶水脱开或者断裂会导致变压器异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变压器坏的很少的,一般常见也就是引脚地方断裂  接上就好
另外就是磁芯的连接点胶水脱开或者断裂会 ...

引脚地方断裂 也得拆开焊接吧

另外就是磁芯的连接点胶水脱开或者断裂会
这个碰到过

到是讲过辅助变压器烧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脚地方断裂 也得拆开焊接吧

另外就是磁芯的连接点胶水脱开或者断裂会

LCD升压变压器也是常见烧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CD升压变压器也是常见烧坏的

这个一般也是整换吧 没有重新绕的吧

网友:
正常工作就不要管他,估计是高频噪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也是整换吧 没有重新绕的吧

有是有  高手在找不到同型号的情况下  会自己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是有  高手在找不到同型号的情况下  会自己绕的

感觉只有必须的情况下 才会自己绕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觉只有必须的情况下 才会自己绕的吧

印象中 BGA群里有个大师就是专门定做这种变压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 BGA群里有个大师就是专门定做这种变压器的

那价格肯定比较高吧
定制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价格肯定比较高吧
定制的啊

不清楚,一般不到万不得已  不需要定制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带负载的时候,发出滋滋声。

不妨把电源板上的电容都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一般不到万不得已  不需要定制变压器

是的 这个是根据维修价值来的吧

网友:
确定问题所在了,是这个东西。

网友:
变压器99是不会坏的!变压器叫我遇到的都是陶瓷电容坏了导致变压器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