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啥芯片?

楼主(2017-04-05):
如题。这个是啥芯片?
刚才卡,变成2个了,麻烦版主删掉一个。

网友:
这是电源IC ,不过图太小型号看不清,,,,,,,,,,,

网友:
炸了,不知是TOP.....

网友:
不会是TOP258PN吧

网友:
是不是宏基显示器的电源板  应该是258   修了不下50台了

网友A:
照个全图 可以看下是不是一样的板子 今天才修了10台

网友:
这是一个电源IC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 一个字都看不清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照个全图 可以看下是不是一样的板子 今天才修了10台

好大的量啊!特约维修站吗?

网友:
PWM芯片TOP258

网友:
电源芯片TOP258

网友:
光耦和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芯片外围元件没有坏的话,这种电源,换了芯片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 一个字都看不清了吗

楼主的图 太小了
压缩的太厉害了
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
明基和宏基的显示器有用这芯片的,这个是电源IC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大的量啊!特约维修站吗?

一个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