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4L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7-04-05):
板号:X555LP  1.1  此板外接显示器VGA HDMI都可以正常显示,内屏不显,是EDP转LVDS的,测SMBUS有波形,EDID只有3V电压,无波,芯片是ANX1121,测芯片所有供电正常,复位正常,已经更换芯片还是一样,这个是第一次修,有个信号是EDP_HPD是芯片发出,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得0.23V。送到屏里,不知道这个信号是正常的不,有什么用,有没有哪位朋友有修到过这个,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不要光看啊,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0。23电压太低了

网友A:
感觉分压的的电压不正常,0.23V有什么用,作为开启,最少也要1V以上吧。

网友:
这个电压不对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分压的的电压不正常,0.23V有什么用,作为开启,最少也要1V以上吧。

点位图看不到电阻是多大的,
你们谁能看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分压的的电压不正常,0.23V有什么用,作为开启,最少也要1V以上吧。

分压到1.5V也不行,3V也不行

网友B:
转换芯片有程序,刷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换芯片有程序,刷下试试

你是说这个ANX1121这个转换芯片带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这个ANX1121这个转换芯片带程序吗,

你看看外部连个24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外部连个24的芯片吧

看错了,这个没有外部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外部连个24的芯片吧

EDP_HPD是热拔插检测信号,为高机器才能认到屏,0.23肯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EDP_HPD是热拔插检测信号,为高机器才能认到屏,0.23肯定不正常

屏还支持热拔插啊,不是吧

网友:
EDP是不是没有焊好呀?这个芯片脚太短了不好焊接的,我也是修了一台故障跟你一样的,是二修机器,是同行没有焊好,补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