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大短的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17-04-05):
接到一台笔记本:联想Y410P,客户说电脑用着用着冒烟了。于是跟客户说要留机检测,打发客户走了。拆机发现屏线接口附近都烧糊了,而且还离显存那么近,,,心想这下完了,烧得太严重了客户也不想修了,又得白干
只有先测屏好坏,拆开屏发现是高分屏,,,店里没有机子可以测,还是先修板吧

想想能烧个坑,应该是大短吧,先清理下主板

经过万用表测试,烧毁处跟屏接口40脚相通,打开图纸

这是屏供电,顺着摸下去看看

是公共点经过电阻R813给屏供电的,电阻是直连的,旁边的滤波电容焊盘已经完全烧个坑了(估计是电容短路造成的),清理了焊盘,测屏接口无穷大,测试电阻R813对地值500欧左右,而中间烧糊的那个坑是完全对地的

飞根线过去

再打屏供电对地值500左右,正常。于是扒掉CPU、内存上电测试,没有短路,应该差不多了吧,上CPU,插上内存,能正常触发,且有电流跳变(外接键盘能切大小写,基本上主板已经正常工作了,这里没有接屏),但用表笔测刚刚飞线的屏供电电压18.77V,然后我看了一下电流表是19.3V啊,电压怎么变低了?难道有假公共点?于是去测了一下适配器接口是19.28V,而公共点是18.77V,隔离管G极电压也是18.77V。难道是隔离管导通条件不够?那样就算能亮机了,但是隔离不了适配器电压,失去了保护隔离的作用

想到这,还是赶紧测量管隔离G极的条件吧,仁宝这款机型没有点火回路,经过测量得出隔离管PQ302、电容PC301、精密三极管PQ303值得怀疑。

习惯拆件前先用表笔粗略的测量一下元器件的好坏,当测量到离管PQ302的时候,发现D——S阻值为3欧,S——G阻值为80欧,于是找了个P沟道的场管代换

再上电测公共点电压正常19.28V,但是测到隔离管G集电压的时候发现只有4.85V,无疑就是分压电阻阻值发生了变化,才会分压这么低了,实测上拉电阻200K,下拉电阻68K,图纸上下拉电阻是150呀,但是想到电阻阻值不稳定,还是换一个150K的好,免得客户拿去不稳定,下次还是要来找你的。

上屏亮机,飞线处加上绝缘胶,装机测试,至此修机完成

新手修机,写帖花了将近4小时,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修机不易 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不错,分析得实在是太详细了!

网友A:
能否说明一下,为什么小电流公共点 会插电池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说明一下,为什么小电流公共点 会插电池大短?

这里有误,谢谢提醒,隔离管击穿就起不了隔离适配器电压了,但电池隔离管还是起到了保护电池的作用,插上电池不会大短.

网友:
修机好细心啊楼主, 我以前也纠结过 一G级14V也 正常开机 找不出什么原因  按道理8点多才对

网友:
基础挺好,值得学习!

网友:
修的思路完全正确,没得说加分

网友:
就凭你写帖四小时的份上,也得为你加分,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为你的分享精神点个赞。

网友:
又见pq302  真爱坏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还好啊。修好了。恭喜楼主。保护隔离电压幸亏敏锐发现。加分。写帖子的确很费时间。加分是必须的回报

网友:
理论结和实物,lz应该成长很快

网友:
楼主发的很详细,基础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路过 长经验了

网友:
分析得实在是太详细了!

网友:
楼主够细心 修的很好 责任心强

网友:
自古迅维 出大神

网友:
客户只看结果

网友:
修的不错,有图有真相,理论分析的也不错。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贴子也写得通俗易懂,加分支持下。

网友:
写的太详细了

网友:
楼主好打技术

网友:
很好 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今天加不了分了,改天加

网友:
太复杂了。。学习

网友:
真是艰难啊

网友:
理论知识真扎实,学习了

网友:
帖子写的不错,公共点短路,一般我都会随手测下隔离管。

网友:
问题不复杂,但楼主处理问题很细心 ,加分

网友:
分析的不错,最后的一分给你,不要嫌少

网友:
没有烧断线还好

网友:
很是波折啊

网友:
修的很是波折啊

网友:
这都修好 了 以前我 见 大坑就不修了

网友:
Y410P 全部进水
勤致
处理之前最好先拍个照,洗的时候轻一点,掉件好补上,有腐蚀的地方最好用烙铁拖一下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