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e9be电压正常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7-04-05):
   电源板电压正常 ,指示灯不亮   24V   正常    BL-ON/OFF     无电压0V     PW - ON/OFF    有3.3V电压,  还有3.3V SB电压 ,这个电视没有遥控能打开吗?

网友A:
按那待机键啊,试试

网友:
查主板DC-DC电路。。。。

网友:
查查几个三端贴片,1.8.1.2这些电压出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那待机键啊,试试

没待机按键,只有一个总的开关,按开关就指示灯亮了,现在不亮了

网友:
那就好像现在智能手机,有个什么万能 开关软件可以控制空调 电视等等开关,看看下载那个软件,选择TCL 试试,其实有万能遥控器的, 前提是得调TCL模式,驱动板基本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试试这些,风枪加焊一遍驱动板大小芯片,实在不行刷MCU了只能

网友:
当然了, 记得先备份一遍,万一不是MCU问题,可以刷回来,如果这种板子淘宝贵,可以自己修修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