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SL410k 触发掉电

楼主(2017-04-05):
      蓝天白云,透着一缕阳光;春风微佛,穿个短袖还透着一丝凉意!
      今天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在那远处隐隐的看见一个黑影,夹着脚步声越来越近;只见那黑影越来越大,脚步声越来越大;就这样来到了我们电脑店的门前,是一个40岁左右的大叔提着一台笔记本,来到我的面前跟我说电脑开不了机了,我看了看是  联想Thinkpad SL410k 试了一下。把大叔打发走,开启修机模式:

电脑型号:SL410K

板号AGC2AMB8IO(8L)  REV:I

故障:自动触发不显几秒后掉电不能再触发

     拆机后裸板上电电流升0.3A马上掉电,断电测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没有短路。这下想起在迅维上课时饼哥讲过的,广达代工的主板有一个PG汇总,这个信号没电会导致开机掉电,这个信号叫HWPG。找到这个信号是在EC的124脚上电测其电压为0V断电后测对地阻值是002,嘿嘿这下有头绪了,想想会不会是C368短路呢,MD找了好久终于我在待机芯片旁找到了它,可是它并没有短路。因为这个信号去多个地方,所以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去的地方太多,图就不一个一个的发了)

待我测完HWPG去的每一地方后终于发现了敌情,这个信号汇总后去CPU电源管理芯片给CPU核心供电作开启信号

它的对地阻值为0绝对短路,我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拆了后就不短路了,嘿嘿换了一个芯片后准备上电,接上适配器,哈哈没有自动上电,当我轻轻滴点一下开关后,我滴内心崩溃了,电流升的0.3A后又TM掉电了。这次的掉电其实应该是属于正常的,缺少电压才会有的掉电,嗯,勇往直前继续维修。测测各大供电的电压(因为会掉电,所以测电压前都要点一下开关3/5V,内存,总线,锁相环,系统供电,欸!好像都可以耶,就差CPU了,我一测果然还是CPU供电模块的问题啊。那么开始找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20脚的WIN19V

   31脚的PVCC  5V,26脚.36脚的BOOT  5V,   44脚的VR-ON  1V,咦 都对啊难道CPU电源管理芯片又是坏的?我又换了一个芯片,故障依旧。等等,我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测,这时我看到22脚的VCC供电,一测1V左右(哈哈)看见了希望,我找到上拉电阻PR44一测 一端5V一端1V,换掉一个之后准备上电,一按电流0.3A又掉电了,我的内心又是崩溃了,当时就想摔了,可我还是乖乖地把它放回了维修桌上。我怀着绝望的心情测了一下PR44两端的对地阻值,我先测5V供电那端 哎¥#%看来是没救了,当我测另一端的时候万用表嘀嘀嘀地响了起来显示着008瞬间满血复活嘿嘿短路了,这时还不知道是线路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我先把芯片拆了,再测芯片的22脚对地阻值 (*@ο@*) 哇~没短了  哈哈哈哈把CPU电源管理芯片再换一个,上电  看见电流嗖嗖嗖的上升,我的心情也随着那电流变好了!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A:
不错,思路清晰。赚多少大洋呢

网友B:
还是你供电芯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你供电芯片有问题

对滴对滴,加点分啊

网友C:
你换了第一个故障依旧 于是你又换了一个  换着两个都是坏的??

网友:
有问题的原件会让人走弯路呀,辛好你半路又找了回来!

网友:
VR_ON1v正常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了第一个故障依旧 于是你又换了一个  换着两个都是坏的??

嗯,那个是淘宝上面买回来的,很可能有二货的

楼主:
差不多,高电平应该就行

网友D:
我去,点也太背了吧,这么多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思路清晰。赚多少大洋呢

嘿嘿,秘密

网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淡定修机,必有所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点也太背了吧,这么多坏芯片。

是的,淘宝上面的芯片也是从料板上面拆下来的,能有好的就不错了:

网友:
掉电的电脑挺麻烦的,一般都是缺少电引起的。

网友:
楼主不错。。修好就有钱了

网友:
竟然没用示波器,不错好帖子!

网友:
满血 复活,说的太精典呢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条里,厉害,,加分。。

网友:
有付出就有希望。

网友E:
大叔维修笔记本 收费标准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叔维修笔记本 收费标准怎么样

这个我可不敢说,要是说的不好要被扣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可不敢说,要是说的不好要被扣分的

回答这个问题 还有给扣分的  帖子写的很有诗意

网友:
掉电的电脑挺麻烦的,思路不清晰,修会真想扔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芯片太水,不过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学习了保存下来

网友:
维修不易,买个芯片都一大堆假货

网友:
一次又一次的试探

网友:
楼主这么清晰的思路 敬仰啊   能不能说一下我们该怎么才能走向你那样的大神之路

楼主:
好,   一开始我也只是一个屁也不懂的懵逼少年,后来别人推荐我去迅维学修电脑,结果我去了,出来之后 就这样喽

网友:
一般遇到两个坏芯片。就开始怀疑人生了。。。

网友:
修的好,学习了,给你加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
这 技术可以 学习 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学习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