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华电源

楼主(2017-04-06):
电源修好了才想起论坛要认证发贴,晕啊!首先我的写作业水平有限,有问题的地方大家指正下
前几天有个客户拿电脑来说开不了机给看下,按开机键电源灯闪下,说明保护,开盖扒掉电源所有插口,短接绿线电源风扇动下亭了电源问题。拿个好电源上机可以开,和客户商……维修灰黑等电话。
昨天有空拆开看下架构是主动PFC十LLC十同步整流十DC一DC放大,其实就是380+激励变压器+场效应管整流,+ 12V转换3/5V电路 先量3.3/5/12伏没短路,待机5VSB正常,短接绿线380V有,证明PFC电路没有问题, 3.3V5V正常没有过压,证明DC-DC电路没有问题,12V到9V多点就掉,上示波器一下就出来,差不多15V过压保护,是主电源12V过压,问题找到,看主电源电路是LM324+FS29601方案,没有图纸只能跑线,电源稳压有问题大家都 是直奔431和相连电阻,跑到驱动小板LM324和FS29601中间有个贴片431G,不管先换了再说,上电不保护修好,维修期间还百度不到FS29601这个IC资料,再后跑电路对比和我以前修电子焊机推力电路LM324+GS3525电路一样,只是431换成2个电位器

网友A:
....好像没说到思路 还有为什么跑线到431 已经为什么431坏会造成保护  不过还是支持下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说到思路 还有为什么跑线到431 已经为什么431坏会造成保护  不过还是支持下楼主

这个电源可以看成一个单12V:电源来维修,图片有写,3.3/5V是12转换来的,是PWM方式,上面说到12V过压到15V了就是稳压电路问题,稳压电路是431和几个电阻组成,拆431量电阻值差不多就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可以看成一个单12V:电源来维修,图片有写,3.3/5V是12转换来的,是PWM方式,上面说到12V过压到15 ...

这个431是什么封装的
后级应该还有监测IC啊  没有连接到12v吗

网友C:
天有空拆开看下架构是主动PFC十LLC十同步整流十DC一DC放大
这个可否拍个图片详细说明下呢
LLC  同步整流 DC一DC放大 几个部分细节图
这样的电源结构比较新

量3.3/5/12伏没短路,待机5VSB正常,短接绿线380V 3.3V5V正常没有过压
这个是不是 短接瞬间 用万用表可以测试电压正常的

12V到9V多点就没了,上示波器一下就出来了,差不多15V
这个要是有示波器截图就好了
可以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431是什么封装的
后级应该还有监测IC啊  没有连接到12v吗

有监测IC是FS29601+LM324我的图片写有,FS29601没有资料,不过看电路好像我维修过电子焊机推力电路GS3525+LM324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有空拆开看下架构是主动PFC十LLC十同步整流十DC一DC放大
这个可否拍个图片详细说明下呢
LLC  同步整流 ...

我不会发贴,图片都有,就是没有电路图纸,我不会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会发贴,图片都有,就是没有电路图纸,我不会画图

不是需要电源图纸
是对应结构的实物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监测IC是FS29601+LM324我的图片写有,FS29601没有资料,不过看电路好像我维修过电子焊机推力电路GS3525 ...

哦 看来这电源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天有空拆开看下架构是主动PFC十LLC十同步整流十DC一DC放大
这个可否拍个图片详细说明下呢
LLC  同步整流 ...

支持,此结构电源不常见,值得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此结构电源不常见,值得学学,,,,,,,,,

按上次遇到过的TT 650 就是这样的结构
感觉很复杂

网友E:
看了楼主帖子恍然大悟,我那个适配器原来也是采用同步整流。那么同步整流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呢?没接触过这种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帖子恍然大悟,我那个适配器原来也是采用同步整流。那么同步整流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呢?没接触过这 ...

老师不是过场效应管GS连一起当二极管用么?我这个用393驱动G极,原理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老师不是过场效应管GS连一起当二极管用么?我这个用393驱动G极,原理一样的

393又是依据什么信号控制MOS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393又是依据什么信号控制MOS管呢?

可以 看下这个图

通过比较器2 3取的电压 进行比较
决定1脚 输出高电压 还是低电平
从而控制MOS管的 导通与截止

当1脚输出高电平时
Q3导通 Q2截止 VCC经过Q3到达Q1G级
MOS管导通 后级电压输出 同时给电容充电

当1脚输出低电平时
Q2导通 Q截止 MOS管G级电压被拉低
MOS管截止 后级电容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