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IH61MA-P3不定时蓝屏0x000000f4

楼主(2017-04-06):
如题,有时能进系统,有时不能。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蓝屏。内存也换过。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先换内存 硬盘 CPU排除

网友:
CPU 换过没有

网友B:
查一下这个代码  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C:
桥也会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内存 硬盘 CPU排除

全换过了,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D:
电源不稳定也会引起蓝屏。如果换了块板子就毫无问题,那才能说是板子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内存 硬盘 CPU排除

问题找到了,是CPU插座的一根针弯了,碰到旁边的针。LG1155的AJ2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稳定也会引起蓝屏。如果换了块板子就毫无问题,那才能说是板子的事情。

问题找到了,是CPU插座的一根针弯了,碰到旁边的针。LG1155的AJ2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也会出现这样问题

问题找到了,是CPU插座的一根针弯了,碰到旁边的针。LG1155的AJ2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这个代码  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问题找到了,是CPU插座的一根针弯了,碰到旁边的针。LG1155的AJ25脚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CPU插座的一根针弯了,碰到旁边的针。LG1155的AJ2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找到了,是CPU插座的一根针弯了,碰到旁边的针。LG1155的AJ25脚

AJ25是个接地,估计是和什么数据地址类的通讯线似碰非碰的状态,引起的蓝屏。

网友:
遇到几块H61就是这请款·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我的也是遇到过像这样的种问题。

网友(2017-09-22):
蓝屏前下载了什么软件、补丁、插件、驱动,先 软 再硬

网友:
刷新下bios试试反正a55有这毛病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AJ25是个接地,估计是和什么数据地址类的通讯线似碰非碰的状态,引起的蓝屏。

资安通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H61主板找不到硬盘,看主板上南桥旁1.5V供电电容鼓包,换了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