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显卡dvi接口无输出故障,另一个dvi正常

楼主(2017-04-06):
一个显卡dvi接口无输出故障,另一个dvi正常 一般是什么坏

网友:
测下两个接口的对地值

网友:
肯定有一个短路了嘛  那还用说

网友:
DVI接口有2种,分别是DVI-I和DVI-D,你是哪个不显示?

网友:
打值 看异常不。

网友:
其实先自己打下什么对地阻值,说不定都有一定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