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花屏

楼主(2017-04-06):
玩游戏玩到一半花屏了

然后开机也就花屏

我后面把显卡拆了清了下灰

插上去又好了

玩了几个小时又花屏了

网友:
主控虚焊了吧

网友:
多半是温度高了造成虚焊。个人建议

网友:
多半是GPU虚焊引起的,加焊下GPU

网友:
这应该是虚焊了吧。。。。一热就花屏

网友:
散热做做好,GPU和显存。如果还不行,那就是有轻微虚焊了。

网友:
显卡虚焊了·换还是不换·

网友:
虚焊先加焊,不行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