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6不开机,3,5v都有

楼主(2017-04-06):
gateway Z06不开机,3,5v都有,刷了bios没用
不开机

网友:
查开机条件啊有没有跳边

网友:
哥,你能不能说详细点,不开机,查开机条件呀

网友:
不开机就差条件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来查呀。。。

网友:
你这求助 不开机 就只有BIOS问题 ?查下EC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公布下答案,充电芯片坏了,导致ACIN没有,换了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供电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