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开机显示FAN ERROR报错

楼主(2017-04-06):
联想E420开机显示FAN ERROR报错 ,跟据高人说的断RN8501 一点用都没有!求正解!
联想

网友:
有的说风扇加油,我试了,也没用!

网友:
风扇报错吗换个原装的试一试

网友:
风扇坏了吧

网友:
WK 用不着这么省钱吧 你给他换一个哒 *脏话*

网友:
风扇报错啊 换个风扇

网友:
知道风扇坏了,换个新的不就得了,还来求助

网友:
具体问题需要根据板子具体分析 先换个原装风扇试试

网友:
报个新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