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帝国GE-500WS电源无输出维修

楼主(2017-04-06):
没听过的牌子,至少3线以下了吧。客户反映使用时,电源发出吱吱声。过不了多久挂掉。拆机检查,主开关管烧毁,基级的几颗电阻也烧坏了。难能可贵的是保险丝还健在。
       换掉损坏的元器件,输入回路串灯泡开机,有待机5V。短接绿线与地,没有输出。可能主开关回路有毛病或者PWM控制IC及相关电路。搬出泰克TDS-210示波器,查PWM芯片WT7520的7脚和8脚,有正常的方波输出。再量推动管2SC1384的C级,有一只的波形已经消峰了。直接将两只推动管全换成2SC945,开机一切正常。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啊

网友A:
WC 是不是没生意了 连电源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C 是不是没生意了 连电源都修?

说的是啊,路上连垃圾都没的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啊,路上连垃圾都没的捡

不会吧  这么严峻?

网友C:
个人觉得保险炸了的电源都比较好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C 是不是没生意了 连电源都修?

看来 并不是像某些人 说的那样
修电源是浪费时间啊  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啊,路上连垃圾都没的捡

看来生意也很淡啊 行业不景气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保险炸了的电源都比较好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保险炸了 反而好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来 并不是像某些人 说的那样
修电源是浪费时间啊  什么的

这弄的 以后都没饭吃了

网友D:
搬出泰克TDS-210示波器,查PWM芯片WT7520的7脚和8脚,有正常的方波输出。再量推动管2SC1384的C级,有一只的波形已经消峰了

能否截两张图看下啊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弄的 以后都没饭吃了

行业萧条 没办法啊
电源不是可以练练手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行业萧条 没办法啊
电源不是可以练练手的吗

现在修电脑不景气了  真是一塌糊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电脑不景气了  真是一塌糊涂

是的 可能是受整个大环境有关系
可能在大点地方 相对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这样说呢
保险炸了 反而好弄呢

大多数 炸了保险丝的电源都会有大的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 炸了保险丝的电源都会有大的短路

还是不明白 大短路 怎么会好修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搬出泰克TDS-210示波器,查PWM芯片WT7520的7脚和8脚,有正常的方波输出。再量推动管2SC1384的C级,有一只的 ...

支持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明白 大短路 怎么会好修了呢

短路用万用表很容易查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 可能是受整个大环境有关系
可能在大点地方 相对好点

维修人需要不断学习新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电脑不景气了  真是一塌糊涂

主要是大环境不景气,再加上恶性竞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搬出泰克TDS-210示波器,查PWM芯片WT7520的7脚和8脚,有正常的方波输出。再量推动管2SC1384的C级,有一只的 ...

忘了,已装机,拆了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有图就更好了..........

示波器抓图 不知道麻不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短路用万用表很容易查找,,,,,,,,,,,,,

烧的话 损坏元件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人需要不断学习新东西............

是的 硬件都在不断的更新 所以得不断的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大环境不景气,再加上恶性竞争...........

都有关系吧
按这边都比较萧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已装机,拆了麻烦。

因为有图 比较直观方便点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大环境不景气,再加上恶性竞争...........

一个电脑城有五十多家做维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脑城有五十多家做维修的

看来还是竞争 很大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是竞争 很大原因

以后 转行 搞不下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后 转行 搞不下去

准备转行 做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准备转行 做什么呢

装监控去的  嘻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备转行 做什么呢

其实我才17岁

网友D:
哦 原来这么年轻
机会多的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装监控去的  嘻嘻嘻

是的 现在监控利润还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哦 原来这么年轻
机会多的是

说的像你很老 似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的 现在监控利润还可以的

恩   其实 现在的钱越来越不好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的像你很老 似的。。。。

不能说了
这都扯远了 更帖子不相关了
版主会扣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其实 现在的钱越来越不好赚了

就是经济不好啊
有钱人是少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说了
这都扯远了 更帖子不相关了
版主会扣分的

嗯嗯嗯、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烧的话 损坏元件比较多

坏的比较多,但容易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有关系吧
按这边都比较萧条呢

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坏的比较多,但容易查..............

哦 这样的
如果保险没坏 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D:
最近没怎么看见上来吗
比较忙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没怎么看见上来吗
比较忙吗

小忙了几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小忙了几天............

看来最近 生意比较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来最近 生意比较好啊

错了,忙着收拾东西,准备随时走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错了,忙着收拾东西,准备随时走人.............

这是什么情况呢
出了 什么事情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情况呢
出了 什么事情了吗

准备改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准备改行..........

准备 改行做什么呢
为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准备 改行做什么呢
为什么呢

做准备,还没想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做准备,还没想好...........

看样子这行应该也做了很久了
怎么就想改行了呢
是真不到钱了吗

网友F:
曾经修过一长城电源,用户晚上10点才拿来,估计急用,最后也是搬出示波器才快速将其修复的。不得不说示波器确实省去很多代换带来的拆拆装装的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这行应该也做了很久了
怎么就想改行了呢
是真不到钱了吗

老大,我觉得你是本论坛的灌水大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曾经修过一长城电源,用户晚上10点才拿来,估计急用,最后也是搬出示波器才快速将其修复的。不得不说示波器 ...

好工具 可以事半功倍
感觉 经验比工具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觉得你是本论坛的灌水大王啦

哪里的老大啊
现在论坛实名认证了 改革了
除了专业板块 其他版块理论上 不限制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