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4-06):
机器来的时候有点进水,清理完后 测有待机电压 3 5 V,关键是不触发 BIOS已经刷完,还是不行,准备加焊桥 求助大家
不触发

网友:
我开加焊桥也不一定好吧

网友:
要按照时序来 不能

网友:
只能按照时序来,重点排查进水腐蚀电路

网友:
桥可能性不大

网友:
加焊的前提是先查下 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哦

网友:
先看下EC给桥的触发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这是乱搞啊 都不确定你就开始干桥啦

网友:
不能瞎干桥啊 兄弟 你要确定桥的开机条件都满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