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死机

楼主(2017-04-06):
dell n5010 开机一会死机 显卡做过 温度 正常, 不定时就卡死 外设都换过 故障依旧,i3一代cpu 能是cpu坏了吗 手里没有cpu可代换
cpu
显卡

网友:
硬盘和内存换过没

网友:
死机有很多原因的

网友:
U的可能性不大 建议先找个一代的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