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V PLUS REV1.02触发掉电诊断卡亮一下灭风扇转一下停的维修附BIOS

楼主(2017-04-06):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F1A55-V PLUS REV1.02,故障现象触发掉电诊断卡亮一下灭风扇转一下停,这种情况
一般是小4P有短路或者有电压没出来引起掉电,按AMD时序待机-内存- +2.5VDDA-CPU供电-桥供电思路来
修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出来,其供电集成块ASP0903 33脚EN开启脚为0V不正常,看点位图画出电路图
得数据如下:
PQ138 B脚:瞬间1.10V(正常0.68V)
PQ138 C脚:5V(正常0V)
MQ11 B脚:0.68V
MQ11 C脚:0V

从电路图分析PQ138 MQ11的C脚必需为0V才能产生33脚EN开启电压,CPU才有供电,现在PQ138电压不对只
能更换一个NPN三极管上去,触发C脚变为0V,CPU供电出来一路跑码亮机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
复附BIOS:华硕F1A55-V PLUS REV1.02 4M 2012.9.19 版号0909.rom

华硕F1A55-V PLUS REV1.02 4M 2012.9.19 版号0909.rar

网友:
CPU供电IC开启丢,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这板子好像不贵吧。。。。。

网友A:
不是有图么??没有EN也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图么??没有EN也掉电??

是的这里en脚开启电压异常也会引起cpu供电不会产生

网友:
开启信号连的三腿管  坏的几率也不小

网友(2017-09-26):
我自己也用的这个板子插上电就风扇转,但是要按下开机键才能开机,关了机还是风扇转,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