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 不加电

楼主(2017-04-06):
联想G50-70  NM-271 REV:1.0 不加电
拆机量主板公共点电压正常,顺着时序查下一步3V 5V  这个主板的待机芯片是分开的SY8208B/SY8208C 经量有5V 无+3VALW  查芯片SY8208B供电开启都正常,再量下这个电压对地阻值为0,短路 有点烦麻,这个电压去的地方比较多,心想是芯片短路还是后面的负载短路呢,把后面的PJ303断开,电压出来了,负载短路,看来得一个一个查了,这个电压去的地方比较多,EC 转换电压 桥 芯片供电压 等,好在这个主板有好多PJ 可以断开,一个一个查,先断EC的供电,还短路 ,断到PU602 这个芯片不短路了,查图+3VALW是这个芯片供电脚 看来是这个芯片坏了,取下PU602 还短路 供电脚还一个滤波电压,取下不短了,装上芯片,加电+3VALW 出来了,触发上电正常附上此机 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NM-A271 MB.pdf

网友A:
罪魁祸首  一个电感?

网友B:
这种问题目测一般可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罪魁祸首  一个电感?

PU602 供电脚的一个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目测一般可秒

电容在主板看不出来,发黑的是在背面,拆下来才看出来 关键要知道维修思路

网友:
没pj烧机大法也可秒

网友:
电容短路。烧也行

网友:
学习了思路 加分lz

网友:
捡钱啊,这种故障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C:
万幸  这种板子很容易烧桥  3。3V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幸  这种板子很容易烧桥  3。3V短路

3.3 不正常 也容易烧EC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观察很重要的

网友:
这个架构负载短路让人冒汗啊,就怕超级芯片组坏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和你一样的型号,故障有点差别 裸板插电源待机0.04按开关  指示灯亮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