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5552(la-5911p)不显维修

楼主(2017-04-06):
待机0.01a。 按开机键上电,电流直接跳到1.2a左右不显,貌似不跑码。拆机发现北桥芯片是0752001(维修人员的福利芯片,哈哈)。凭经验先用风枪烘了烘北桥芯片,接着上电试机,靠,居然不显,看来问题不在北桥,这钱还真不那么容易挣地。
没有别的思路,只能按时序来了。用波波测一了一下CPU复位信号LDT_RST#,有正常复位过程.
   那么下一步CPU就要通过总线去寻址bios,并读取bios程序了。用示波器对比了bios芯片1、2、5脚待机时刻和正常上电以后的波形,待机时侯的波形显示是一顿一顿的,比较有规律。上电以后波形基本是持续的,密集的。说明CPU已经读取了bios。怀疑bios程序不好,重新刷进一个,试机结果依旧。
  按软启动顺序,CPU读取bios程序以后肯定是要通过南桥读取内存参数的,测内存SB_SMDAT0  SB_SMCLK0 波形没有,SPD 3.3v正常,看来大几率是南桥出问题了,马上用热风枪加温南桥后上电试机,电流持续跳变,1.3 1.5 1.4,…….屏幕终于亮了。
(以上是我对此机故障的粗浅维修思路,如有不对之处,请多指教)。

网友A:
这肯定会返修  绝对会返修

网友:
找的故障点以后,换桥还是做BGA那的问客户了,哈哈

网友:
找到故障点就好办了,换桥还是做BGA,随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会返修  绝对会返修

也不一定会返修  修亮定性故障 之后可以沟通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