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吹风器电源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2017-04-06):
图中是热风器电源底板,插了电源没有电压输出,图中变压器二个红圈量了各有315V,次级图中黑圈量了没有电压,量了黑圈二脚差不多没有阻值0.08,会是变压器坏了吗?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量了黑圈二脚差不多没有阻值0.08欧
这好像是变压器的次级吗
正常情况用二极管档就是通的 要是不通就坏了
按照这图标示的去查下看看有没有坏的

打下后级输出对地 看看是否短路
黑笔接输出正 红笔输出负
不能为0 一般200多

网友B:
重点还是要查下后级输出对地 看看是否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量了黑圈二脚差不多没有阻值0.08欧
这好像是变压器的次级吗
正常情况用二极管档就是通的 要是不通就坏了 ...

谢谢
后级输出对地没有短路

网友C:
请教图中变压器黑色圈是次级,而红圈是初级吗?

网友:
先从基础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量了黑圈二脚差不多没有阻值0.08欧
这好像是变压器的次级吗
正常情况用二极管档就是通的 要是不通就坏了 ...

拆了变压器量了以图中数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还是要查下后级输出对地 看看是否短路

觉得也是 楼主可以试下
头像  怎么感觉这么不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后级输出对地没有短路

后级无短路 那问题就在前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图中变压器黑色圈是次级,而红圈是初级吗?

是的 像这样的 一组电压输出
变压器初级就两个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得先从基础学习,这个一时半会个位大神也教不了你了。

这个得支持下 楼主是来学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支持下 楼主是来学习的

前级应没事,整流后量有315v
变压器是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变压器量了以图中数值,正常吗?

感觉不要老去量变压器呀 没有严重烧的 一般不会坏像这样只有一个变压器 输出一组电压的开关电源
开关变压器 初级部分一般有两个绕组
主绕组
副绕组给IC 或者开关管 提供持续供电

次级部分 有一个绕组
但是引脚不一定是两个 有可能是四个引脚
两个一起输出电压 另外的两个引脚是地
这个是根据厂家的设计

下图可见初级主绕组两个引脚是通的
副绕组两个引脚也是通的
次级绕组两个脚都是通的

所有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初级主绕组两个引脚是0 通的
测初级副绕组也是0 通的
次级绕组两个引脚也是0  通的

但是测辅助绕组和主绕组 之间是无穷大 不通的
要是通的 说明变压器就坏了 匝间短路了

但是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 有磁芯隔离了 所以测试初级和次级之间 应该无穷大
要是有值 变压器就坏了

图中次级输出一组电压 所以有1个绕组
1个地 1个输出电压

下图中有两组电压 输出
所以次级就有是两个绕组
1个地 两组电压输出

当次级输出多组电压时
就是根据需要 设计几个绕组
下图次级输出5组电压 显示会有4个绕组 5个抽头
1个地加四组抽头

既然后级无短路

那问题就在初级
就扫荡初级部分元件
更换损坏的元件就能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级应没事,整流后量有315v
变压器是坏了吗?

无输出就是变压器坏了
这个思路不对

你得先学下开关电源的原理
先去看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6038-1-1.html
学习下
或者去找刘坚强的 ATX电源维修视频看下
再去看看这本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输出就是变压器坏了
这个思路不对

很感激,谢谢
若前级有事,但量了初级绕组有315v,应前级 没事吗?把次级绕组后面电路切断,量了次级没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感激,谢谢
若前级有事,但量了初级绕组有315v,应前级 没事吗?把次级绕组后面电路切断,量了次级没有 ...

若前级有事,但量了初级绕组有315v这只能说明 310v 整流滤波部分正常
整流桥 大电容是正常的

只要310v 正常 就会在变压器主绕组测到310v了
一直到开关管D级

吧初级部分 查一遍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
后级输出对地没有短路

楼主的电源应该是没有启动,查启动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支持下 楼主是来学习的

支持,楼主的先从基础学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源应该是没有启动,查启动回路............

楼主老是在测量变压器坏没坏呢
就是不查初级部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量了黑圈二脚差不多没有阻值0.08欧
这好像是变压器的次级吗
正常情况用二极管档就是通的 要是不通就坏了 ...

求楼主的原图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楼主的原图阿

楼主的什么原图 变压器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若前级有事,但量了初级绕组有315v这只能说明 310v 整流滤波部分正常
整流桥 大电容是正常的

你好
有可能光耦坏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
有可能光耦坏了吗?

为什么是光耦坏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光耦坏了呢

你好

终于查到一次侧有个碳炭电阻2兆欧开路,估不到大阻值电阻会损坏
请教启动电阻是在那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

终于查到一次侧有个碳炭电阻2兆欧开路,估不到大阻值电阻会损坏

那就换个相同阻值的启动电阻
估计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相同阻值的启动电阻
估计就好了

你好,谢谢多次指点
已查了一次侧有个2M碳膜电阻开路,电阻连接C极2N3904,拆了晶体用数字表二极挡量,得出数字怪怪的,是损坏了吗?

             表针转换量
CB  1         810
CE  1         804
BE 796      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谢谢多次指点
已查了一次侧有个2M碳膜电阻开路,电阻连接C极2N3904,拆了晶体用数字表二极挡量,得出 ...

2N3904 是NPN 三极管 中间脚是B

二极管档
红笔接B级
黑笔分别级C E 正常情况下都是500多的阻值

黑笔接B级
红笔分别接C E 正常情况下都是无穷大

当然有的情况下 阻值正常
也会出现不良的情况

           表针转换量
CB  1         810
CE  1         804
BE 796      1111
你测的阻值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G:
一看就知道变压器没事儿!查电路吧!电源IC若采用七脚的芯片,干脆换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知道变压器没事儿!查电路吧!电源IC若采用七脚的芯片,干脆换了吧!

楼主没有上传细节图
不知道是分立 还是集成I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上传细节图
不知道是分立 还是集成IC

数字表量三极管通常用二极挡还是用兆挡?
3904应坏了,用数字表兆挡量
黑表针接 b
bc 0.05   be 0.0

电源没有用集成 ic
图片启动电阻2m欧连接 2n3904是接 C 或 E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量三极管通常用二极挡还是用兆挡?
3904应坏了,用数字表兆挡量
黑表针接 b

测三极管 用二极管档测
这板子初级部分
是用的13003 和2N3904

下图用的 C945 和2N60 一样的结构

既然启动电阻坏了
2N3094坏了
更换下 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