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技嘉H61-DS2掉电

楼主(2017-04-06):
很久没发帖子了,今天有幸在店里找到一块板子。
因为板子掉电一只手要拿表笔,一只手要拿镊子触发所以没有拿手机拍到什么图片。
先发一张全板图吧
拿到板子首先打各大供电的对地值有没有问题!然后触发发现掉电。
内存供电:1.5V
桥供电:1.05V
锁相环供电:1.8V
总线供电:0V。问题出现在总线供电了
查看电路图发现是管理芯片TU1控制场管TQ1 TQ3降压产生CPU_VTT的
测量芯片条件VCC正常BOOT正常EN 不正常

VCC1_05_PCH通过电阻R44送到Q8B级,Q8导通,Q9截止。这个VTT_EN应该是芯片内部产生的高电平1V以上的吧,因为看到R37那个电阻没装,测到Q9B级低电平说明Q8导通了,就是这说不关控制这边的事情了,直接把芯片干了。
亮机!!亮机没拍,对不起各位啦,
感觉我发的帖子没点技术含量,希望可以帮助下新手小白吧!
最后就是我希望找一个主板维修的工作,有要招人的联系我吧,工资多少没关系,因为我的技术是在还是太菜了!!

网友:
以前修过好多都是BIOS问题导致的,这个缺供电的在华硕的机子上修的多

网友:
已经不错了这技术

网友:
RT8120D是内部自起一个EN使能信号。

网友:
总线供电导致掉电。加分鼓励

网友:
RT8120D太好坏的。

网友:
找工作可以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修过好多都是电阻坏的多

网友:
好多都是BIOS问题导致的

网友A:
我有好几块板都是不跑码,纠结

网友:
技嘉不跑马或者缺供电就会不断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好几块板都是不跑码,纠结

没思路的话就查查内存条件吧,前两天碰到个内存背面短线导致不跑码的。

网友B:
供电部分还是挺好修的 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部分还是挺好修的 不难

对的,都比较简单,发出来让新手参考参考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思路可以。啊。

不行,技术真的是很菜很小白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这个缺供电的在华硕的机子上修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