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出LOGO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7-04-06):
         今天收到一个客户的联想G360插电源自动加电,刚亮LOGO马上掉电,而且LOGO是暗屏的,背光不正常,客户说放时间长了再开就不亮,先修掉电吧,按套路先拆下所有外接设备,故障依旧,拆出主板接上开关板,加电还是刚出LOGO就掉电,拆掉内存和CPU,加电还是一样,测试了主板各个电压都很正常,而且也没有进水烧糊痕迹,CPU供电部分也正常,可以说所有的供电都正常,有人说南桥HM55的容易坏,我觉得不像啊,不能盲目乱动芯片啊,容易扩大故障,有人说BIOS坏了掉电,刷个BIOS应该不会有问题,结果故障依旧,奇怪了,想了一下插电自动加电,没按开关就自己加电,难道是开关坏了?于是在插电源加电瞬间,我拔掉了开关板,哈哈,不掉电了,果然是开关板的问题,我查看了下开关板,测试了开关按键正负极居然有46欧姆的阻值,正常没有啊,我索性换掉了开关键,结果一测试还是有阻值,又测试了旁边的C2电容,结果发现问题,电容阻值也是46欧姆,电容居然坏了,直接拆掉,阻值恢复正常,马上接上开关板测试,这回不自动加电了,按下开关正常亮机,不掉电了,故障排除,这么小个问题绕了个弯,亮了不掉电了,但是屏暗问题还要解决啊,于是先拆屏测试,先换个屏试了下,亮了,断定屏幕上供电问题或者灯条问题,拆开屏幕直接测试背光升压电路,没发现短路,保险都是好的,以前修过这种问题都是升压电路电容短路问题,或者是LED灯座虚焊,芯片电感虚焊,加焊了一遍芯片和灯座,没用,想找个芯片换上试试,可是这个AU的13.3的坏屏没处找,太少了,找了个14的AU屏,芯片都不一样,没办法测试了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没发现问题,哎,最后发现14的AU屏灯条和13.3的灯条线序一样的,于是插上14的灯条,加电亮了,看了应该是灯条坏了,拆开灯条果然发现进水腐蚀的痕迹,灯座插头都烂了,这怎么修啊,问了下13.3的屏行价300元,报价350,客户说这破本如果换屏就不修了,那我之前掉电的毛病就白修了,还得硬着头皮修啊,于是把腐蚀的灯条排线用刀片刮亮,从新焊到灯条上,飞线焊好排线,挨着线头的一个LED灯已经腐蚀坏了,拆掉,再通电测试,亮了,不过挨着排线的几个LED都不亮,想到LED灯条是分组亮的,第一个LED坏了,一组都不亮,于是把14寸的LED灯拆一个焊上,通电一切正常,终于完全修复。
      说了这么多,师傅们也许觉得太啰嗦,但是可以帮助新手,小问题要仔细检测,不要上来就干桥,扩大问题,有遇到这型号本同样问题,先查开关板,省得走弯路,大家觉得有用的,请给加点分,谢谢!

网友:
LED受潮,楼主们也是有耐心了

网友:
电容坏了的原因,掉电,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按键坏的比较少见,还算挺稳定的,现在的客户  维修价格稍微高点就不修了,一个个都是不差钱的主,动不动就买新的

网友:
搞维修就是这样 代价高了客户不干 低了修理工划不来 有的不是修的不好 而是不愿代价太高

网友A:
我想知道的你最后给客户报的多少钱

网友:
新手学习了。只想说下,换屏就赚50是不是少点?

网友:
老机器就是这样,修多故障的机器报价稍高客户就放弃了。报少了有对不起自己,有时只好不换新,硬着头皮修了。

网友:
这贴应该加点权限,认证以后就不要加权限了

网友:
价格能报多少

网友:
最后你给客户报价多少啊 这种情况》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的你最后给客户报的多少钱

最后收了300元,开发票加了40元税点。  修完才知道是公司的笔记本。

网友:
高人,向你学习。

网友:
加分了 还把屏修了   维修不易  费事的维修也没有高价

网友:
维修最怕二次故障和二次报价。。。

网友:
中厚屏灯珠坏了还可以拆拆,超薄就麻烦了,我都直接换的屏,修得不错,给你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