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硒鼓两边黑如何维修?

楼主(2017-04-06):
出现这样的HP1005硒鼓如何维修,废粉仓的废粉都是清理了的,问题依然存在。每次都是换硒鼓,现在换下的硒鼓都有30多个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 定影辊和硒鼓棒。坏掉了。你把机器拆开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 定影辊和硒鼓棒。坏掉了。你把机器拆开看一下

打印机确定是没问题的,因为换硒鼓就好了。应该是硒鼓问题

网友:
硒鼓的问题八

网友:
很好查的  机器拆了仔细看

网友:
鼓质量问题,请检查磁辊粉均匀不,还有磁辊下面的那片刮刀!

网友:
那就找个硒鼓部份啊..这么懒  里面只有4-5个配件..一个一个换就知道了...有什么好问的

网友:
换鼓芯,一次解决!

网友:
现在代用鼓超便宜

网友:
用品牌好一点的硒鼓,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7-05-06):
硒鼓芯坏了  换

网友:
直接换代用鼓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