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个SM4041芯片各脚电压

楼主(2017-04-06):
故障现象如网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909-1-1.html

之后如图所示红色的芯片引脚,它是连接到液晶屏电路,我把对应的两颗0欧电阻断开,显示器画面不再消失,但屏幕左下角有点变有点红色,断开的情况下这个芯片还是在29.3和-7.8跳变,芯片已经换,由于没有此芯片PDF, 跪求哪个大师上个引脚电压参考,这个应该是芯片哪只引脚电压引起,这两只脚电压的跳变。
下图是我测量的各脚电压如下。

网友:
先换一个在说

网友:
已经换过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