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10 开机无显

楼主(2017-04-06):
接到机器客户说是不稳定的    有时可以亮机  亮机又检测不到硬盘   有时用着用着就白屏    有时又不亮机      我通电   开了几次都没发现可以亮     电流在0.55-0.65来回跳   15秒左右就会掉电     再开也是一样    拆机检测都显卡   cpu都没有电压      最后还检测到有一个5v的开关管的电压在跳       问题就在这里了     控制脚的电压有问题   最后把控制脚的电阻换了就好了    bios备份了

网友:
能不能写详细点呢

网友:
楼主 你写仔细点 发几张图出来 在什么位置 谢谢楼主

网友A:
楼主指的是二级转换电压不正常导致时亮时不亮故障把

网友:
这问题都能测到,牛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写祥细一点,是那个管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指的是二级转换电压不正常导致时亮时不亮故障把

是的

网友:
5v开关管就在sata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写祥细一点,是那个管不行的。

客户在看着修    不方便拍照

网友:
可以详细说下具体电阻位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