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V1.01)不触发

楼主(2017-04-06):
客户拿了一块联想的板说不触发,我接过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明显的烧焦的,再用万用表先量4ping有没有短路。无短路,上电,量电压,量开关有5V,试一下点一下,没反应,量一下电池和跳冒都有电压,下一步用示波器亮晶振,正常了,到IO这部了,去上网看看有没有图纸把,果然有,下载来用用,上电,先量待机电压,待机电压有了,量到IO的EN无电压,看图纸,IO的EN跑到哪去,跑到R393,待机电压5V,一脚5V,一脚OV,拆下电阻量一下,9.95K,算正常啊,还是抱着怀疑的
心态去找10K的电阻,不行就查别的,刚好找到10K的电阻换上,期待啊,通电,自动开机,亮了,心里乐乐,果然是那个电阻的问题,我的怀疑没错,希望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能帮助到你们,图纸论坛有就不发了。

网友:
楼主台式机机也修那么深

网友:
这是大师级别的啊

网友:
不触发 还是不难修的

网友:
这个EN是什么信号来的

网友:
DIMM_STR_EN  这个是用来开启内存供电的吗?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这io推测也是控制主板上电时序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