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55-S3不认硬盘

楼主(2017-04-06):
一技嘉1156主板,有显示,不能识别硬盘,已经更换了H55的桥。没有思路。

网友A:
再查一下,接口到桥的线路呀还有换BIOS试一下。

网友B:
时钟芯片发给SATA控制器的96M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另外SATA使能开启信号SATACOMP信号是否正常?一般都是桥1.05V供电通过一个电阻后来提供上拉开启。

网友:
还要查偏置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桥的SATA模块 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查一下,接口到桥的线路呀还有换BIOS试一下。

有六个SATA接口,不可能每个断线,BIOS已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钟芯片发给SATA控制器的96M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另外SATA使能开启信号SATACOMP信号是否正常?一般都是桥1.0 ...

在论坛下了一个图纸,要密码打开,现在还没有打开

网友:
遇过华硕G41不认SATA的,换过南桥也不行,最后换时钟解决

网友:
手头有台笔记本也是类似问题 HP15-Q1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论坛下了一个图纸,要密码打开,现在还没有打开

技嘉图纸密码都是rmadept

网友:
技嘉图纸密码统一是rmadep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论坛下了一个图纸,要密码打开,现在还没有打开

对的,技嘉图纸密码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默认就是rmadept

网友:
换过桥了还不行,刷BIOS换时钟,其他真没什么大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