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背光 延时问题

楼主(2017-04-06):
                   因为屏幕背光开启没有导致暗屏,我想从3.3V LCD-VCC 屏供电电源分出一个信号作为背光开启,但为了开机不闪白屏,应该用多大的电阻电容来延时0.3秒左右,高人指点啊

网友:
找过个电压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就需要公式计算一下啦

网友:
计算公式:t=rc

网友:
这个问题高大上 也想知道

网友:
直接连吧  闪下白屏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