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40 故障: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7-04-06):
联想E440本故障 短路
笔记本大短路怎么说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没有拆基本判断公共点短路。事实证明是对的。
B+短路1.打开电路图在voltage pails出看到B+

为了证实证实在通过电源充电口pjdcin出查到vin

,追vin到58页看到B+

;在pl301出测试发现短路,断开pl301发现p3处对地正常,测试pq302—123pin短路对地0,剩下的就是断开各路pj,拆B+上的电容。比较幸运很快找到了坏的电容,测试对地正常,补电容 链接各处pj,上电待机电压正常,触发开机。

维修 更换电容

网友:
楼主,钱又到手了。

网友A:
公共点阻值是多少,没到0烧鸡还是比较快的吧

网友:
烧机几秒发现故障

网友:
这种故障好修  轻松又赚钱

网友:
一个大短路还修出花来了

网友:
还是烧鸡大法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阻值是多少,没到0烧鸡还是比较快的吧

直接烧起来还是比较快

网友:
轻松楼主把钱搞到手

网友:
不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思路清晰 有路子,烧鸡尽量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