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3DTV55860I花屏严重拖影的维修

楼主(2017-04-06):
长虹3DTV55860I竖线花屏,开盖检查估计是屏线接触不良,取下屏线看确实有氧化,清洁主板排线和上屏连接线,开机出现图像,以为钱就到手了,那知道接上信号图像出现严重的拖影,看问题可能在逻辑板上,检查逻辑板无明显问题,淘宝一块逻辑板,换上图像正常。

网友:
还好 换块逻辑板就行了

网友:
这个图像很直观

网友:
你是用压屏机换上的吗,这机器老贵了,

网友:
这现象我都不再买逻辑板了
手里有好多块逻辑板了,都是判断失误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