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L开机不充电关机可以充 ???

楼主(2017-04-06):
机子来时二修机 不过保护隔离   用BQ02A代换的BQ735充电芯片  检测电阻问题   修复后不充电   更换充电上下管后可以充了   装机发现开机再插电源就不充  关机接电源可以充   兄弟们  怎么查  这种一般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BQ02A代换的BQ735充电芯片??建议找下一样的芯片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冲电芯片不能代替哦

网友(2019-09-17):
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6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