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0I崎岖刷BIOS之路!!!

楼主(2017-04-06):
同行送来的一体机,有BIOS密码无法进入系统。拆机、找bios位置,这个机器有4个bios:1、EC U9贴纸V25 Pm25LD020
                       2、SATA接口边上 U20贴纸V15 Pm25LD020
                       3、BIOSU38 贴纸V25 25Q32BVSIG
                       4、显卡芯片边上 SPI1贴纸V10 Pm25LD512
    因为是说开机就有BIOS密码,是指的机器bios(开机按F1)密码,先刷的U9后还是原故障,后来刷的U38机器进入了。重点来了,机器TMD开始闪了,一黑一白的来回闪,跟夜场的闪光灯似得。然后就查是哪里的问题,先查的高压板测量第一脚电压上下跳变幅度很大,在把高压板上的排线拔掉后没有跳变所以就确认高压板没有问题。那么就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在测主板上的IVERTER1(高压板连接口)插口时,第一脚也是上下跳变。测信号1脚EN_BLIGHT去向时测到Q17andQ22,测Q17时也是电压来回乱蹦,以为Q17是不是换了就把Q17摘下,结果不成啊。测Q22时也是电压来回乱蹦,应该是某个电压有问题,就找Q22所发出的信号:
                       1 、on_BACKLIGHT 21
                       2、GPU_BLON 23
                       3、EC_BACKLIGHT 16
         (注:GPU_BLON 23       和      EC_BACKLIGHT16   主板上是没有的    )
   查on_BACKLIGHT 21时这个信号去到U12的85脚(应该是显示模块),把85脚翘起也是一个样子。看到U12链接U20这BIOS芯片,本着先刷口动的原则就先 刷了一个bios。然后……………………………………………………….   亮机!!!

网友:
修的很烂、说的不好、大家多担待!!!!!!!!!!

网友A:
BIOS程序呢 ,不分享不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呢 ,不分享不加分

那啥  咱论坛一堆一堆的  我就不凑热闹呢。。。。

网友B:
有的机器为了省钱,用了很多bios。有的为了省钱就省掉bios内置。真是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机器为了省钱,用了很多bios。有的为了省钱就省掉bios内置。真是乱。

我都想把4个bios都刷了来着  后来忍住了  最关键的是谁能想到能是bios的问题呢  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里才刷的!

网友C:
bios引起这种故障真是太奇葩啦,一般人也想不到会是bios程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引起这种故障真是太奇葩啦,一般人也想不到会是bios程序引起的

这么闪我都不干确定是bios的问题  我就是试试   好就好 不好就继续,,,关键是没看过这么闪的

网友:
大家就想    跟夜场闪光灯似得那么闪   我都快闪瞎我的GOU眼了。。。。。。。

网友D(2017-10-26):
bios发上来看看,遇到一台 遇到一台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发上来看看,遇到一台 遇到一台 一样的

在论坛上下  有很多都是通用的!

网友(2021-03-12):
感谢分享!有很多都是通用的!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刷到海尔的一体机上

网友:
下载下来测试下行不行!

网友(2023-11-30):
bios  bios  bios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