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dell 一体机 INSPIRON ONE 2020 加电不亮

楼主(2017-04-06):
同行送来的一体机,加电不亮,直接拆机,拿掉硬盘,光驱,拔掉风扇,裸板开机,电流有跳变,1.19-1.25-1.40-1.12-1.2,不亮,开始怀疑显卡,风枪吹了不行,也没急着上BGA,老是觉得主板有其他问题,测量了下USB阻值 518正常。其他供电也正常,bios一脚有波形,CPU工作了,想想先刷个bios吧。找了一圈没找到,都是集成的bios,直接上淘宝,也就一家卖这个bios,这个主板有5个bios,PCH旁 U15 U19 ,就买了这两个。刷!!

刷完开机,不亮。奇怪,但是跳变不一样,最后一步电流可以跳上去,应该亮了啊,
重新开机,打开手电对着屏幕看,有显示,没有背光,我晕!!
直奔高压板,一量阻值,短路,烧板,干掉电容,好了不短了。

正常开机,还是没有背光,一量没有电压,找到主板的高压接口也没电压,奇怪!!拆下主板,主板背面有个保险坏了,从T40料板的电源口拆了个保险,马上开机验证!

网友:
这主板有5个bios?

网友A:
这些品牌机的bios很能折腾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品牌机的bios很能折腾人!

还好吧,遇到这种故障还是先刷bios试一下比较好,可以排除程序故障

网友B:
这个有5个bios???真的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5个bios???真的假的??

我也没有见过一个主板上有5个bios的,期待楼主的解答

网友C:
有2个io芯片,下面还有3个bios,我也搞不定咋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2个io芯片,下面还有3个bios,我也搞不定咋这么多

那应该是3个bios啦

网友D:
桥,ec,显卡,各挂1个bios,显示驱动芯片2个,有5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ec,显卡,各挂1个bios,显示驱动芯片2个,有5个

哦,是这样的哦,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