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三星note4手机重启 cpu发烫

楼主(2017-04-06):
三星note4手机重启 cpu发烫  插上电池就自动开机会是cpu的问题吗?

网友:
各项功能测试了吗,如果功能正常就不是CPU问题

网友:
可能是,最好按照时序查一下,自动重启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就重启?

网友:
能进系统吗   还是机都不亮

网友:
烟熏大法看是哪里短路啦。

网友:
估计字库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