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电流0.2A不过CPU维修

楼主(2017-04-06):
现在 感觉对电脑的兴趣越来越高了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E430说是进水了的, 结果一插电 电流不过CPU(0.245A)报好价之后果断拆开 发现这水进的还可以 我很喜欢  哈哈哈 恰好在CPU后面的旁边 对CPU无任何影响 。。。于是经过我仔细的擦拭和焊接他就起死回生了

网友:
其实进水没那么可怕 只要你细心 就可以弄亮它

网友:
进水的时间越短,越好搞些

网友:
集显主板虽性能差了一点,但比独显稳定 。

网友:
加焊就有用啊

网友:
集显的不是更稳定啊

网友A:
这个贴子要说明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子要说明什么呢

别把进水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把进水想的那么复杂

原来如此 进水其实比较难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 进水其实比较难搞的

进水 那要看你进的什么地方 比如说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 进水其实比较难搞的

看13楼  那个

网友:
我就喜好集成的,好用呀

网友C:
下次附上维修分析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附上维修分析给你加分

可以啊  感谢版主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