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30进水维修

楼主(2017-04-06):
    笔记本进水我们维修常见,首先接到本我们想到的高电压区,比如公共点19v,线性5v,因为有的客户进水还插电池,造成公共点一直有电压,电阻烧黑,要么电阻根部烧断,或者待机芯片充放电芯片主供电烧断,今天修了一个G430,待机芯片周围进了一大片。插稳压电源没有待机电流,没有待机我就查待机的条件,首先主供电,这一量还真有问题没有电压,大家看图 pr168两端没有19v。果断拆掉电阻,19v那端烧黑,刮开烧黑部分量电压有19v,找个0欧电阻换上,主供电有了,线性电压还是没有,继续查图纸,4脚开启没有电压 二极管靠vs端没有电压,在板子查了一圈,板层里断了,果断飞线,插适配器待机出来了,没有3v 5v,继续查开启MAINPWON没有电压,追图纸跑到pu8B比较器 量5脚没有电压, pr157又是没有电压,烧黑,处理好,料板找个电阻换上,插电,电开关,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所以同行们接到进水机不要急,脑子里先想一下最想坏的啥,在动手,不要蛮干。维修以来进水机我的套路就是这,还有一个B490,内存芯片进水,时好时坏,最后也是芯片的ton脚电阻连着19v,电阻一端烧黑。今天闲的发一个进水的,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很详细   我学到方法了

网友:
你说了这么半天就换了个电阻

网友:
我说的方法,进水了难道我还要3板斧搞一遍,哈哈

网友:
进水就是要细心才修得好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套路好  不伤板

网友:
大师,牛B。。能再看到你的作品吗

网友:
进水难修啊

网友:
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

网友:
谢谢楼主,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发贴,受益匪浅。

网友:
谢谢楼主,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发贴,受益匪浅。学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