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光膜如何清理

楼主(2017-04-06):
新手,高手贱笑了,  无经验,导光膜上的手指,怎么清除掉啊,

网友A:
这个比较难搞,用无尘布擦试。如果面积不大,不如不去动它,否则会搞得一塌糊涂。
下次注意点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难搞,用无尘布擦试。如果面积不大,不如不去动它,否则会搞得一塌糊涂。
下次注意点就是。

哦,这样子啊,谢谢,以后带手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子啊,谢谢,以后带手套了。

拿的时候 在边上 会留下痕迹吗
看来还是得 十分小心啊

网友:
只能干擦,不然越擦越差,。。。

网友:
搞不了的,越擦越脏,下次注意就好了

网友:
不是很多的话 可以不用管

网友:
感谢,感谢,大神们

网友:
还是不动为好啊

网友:
用眼镜布慢慢擦就可以。

网友:
还真有,淘宝上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