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小白第一次修苹果A1287 820-3115-B,时开机,时不开机,原来是它,非通病

楼主(2017-04-06):
主角:A1287 820-3115-B 2010款
故障现象:时开机,时不开机
接机时开机,时不开机,电源插头亮绿灯时能开机,不亮灯时不开机,电池已无电。拆机裸板测试插上电源可开机,

有开机声音,量了各大电大感都有电压,但集显电感电压,

但只一秒就掉了,搜一下论坛,有人也遇到过但怎么解决,有没有修好,没有下文。
按照时序来,一步一步查,过程略过,没查到什么。当不开机时量电源接口中间针也就是这个信号ADAPTER_SENSE电压0.9V, PP18V5_DCIN_FUSE
  16.7V, ADAPTER_SENSE电压不正常,是由U6900 MAX9940

5脚输出的,SMC_BC_ACOK_VCC电压3.3V,正常,SYS_ONEWIRE 电压0.9V,直连EC U4900 LM4FSXAH5BB,以为虚焊,加焊无果,

想发个EC回来换,查ADAPTER_SENSE信号,在网上搜到了大师的一篇维修案例:13款 A1398 820-3662-A绿灯不亮罕见故障维修
,跟我这个一样,查到小板上有个象三极管的元件,拆下来量是正常的,是二极管类的,可能是稳压保护用的,

装好后上机测试,插上电源插头绿灯亮了
ADAPTER_SENSE3.3V,SYS_ONEWIRE 3.3V正常了。接上屏已亮机了是白屏,

集显电感电压1.2V出来了只一秒就掉了,应该是正常的,接上硬盘已进系统并且已显示充电
小白第一次修苹果,中间走了弯路,大神勿喷,原来是双稳压二极管不良导致不能充电,电池用光(单独用电池是可以开机的),并奉上亮机BIOS,全网首发

今日已不能上传BIOS,改天上传

网友:
a1278吧?楼主第一次修苹果都修这么好,不像你说的小白呀。。。

网友:
苹果的上电时序跟人保的不一样吧

网友:
我是看了大师们的帖子,所以修起来还是能找到一些门道,才能修好电脑,谢谢大师们,我是一边看一边学,谢谢你们关注我的帖子

网友:
是A1278,我看错了,谢谢大师的提醒

网友:
拆苹果过瘾不

网友:
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6.jpg  传图纸方法不对 ???

加分了

网友:
心情激动,不是很有把握,但不要拆坏就行,修不就退回去

网友:
谢谢加分,看错型号,BIOS就不上传了,还认为自己的是首发,我真是昏了头了

网友:
多谢分享   这个小管子得注意

网友:
修的不错,标题要改改 要么是1278 要么是1286 要么1297 没有1287呢

网友:
表示地方小还没摸过苹果。

网友:
楼主第一次修苹果都修的这么6,已加分鼓励。

网友:
用心的人儿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