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苹果A1286 改集显 出现黄色不固定

楼主(2017-04-06):
求助 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兄弟这是莫文蔚皮肤问题。你想多了。。。开个玩笑,肯定有一对线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是莫文蔚皮肤问题。你想多了。。。开个玩笑,肯定有一对线不对。

按照图纸上改的   有时候都正常 有时候就不行了      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会是屏幕接口那边出问题了呢

网友B:
屏线或接口先清理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或接口先清理一下吧

清洗过了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网友:
是的色差与问题

网友:
这个玩意儿改集成的工程量大呀。。。检查每条飞线是否都焊接好了?

网友:
改动的地方虚焊或相互干扰。

网友:
有时正常可以判定基本是好的

网友:
为啥不换显卡,非要改/

网友:
看着像缺一个差分信号导致,你在检查一边,看看连一起没

网友:
楼主,有没有改的过程,我试过都不成功呢!

网友:
还是想要楼主改的过程,    这机子 显卡问题有时候蛋疼  ,,,

网友:
换显卡不更好些

网友:
LVDS的问题吧

网友:
发黄 我感觉 就是 缺信号 或者信号不良

网友:
改集显真的是大工程,这色感觉是接触不良。

网友:
肯定是信号不对

网友: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最好把线屏蔽起来。

网友:
吧显示芯片也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