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 4.7指纹不能用 耗电快

楼主(2017-04-06):
今收到顾客iphone6s 4.7进水机,来时屏幕不灵,换屏后屏幕正常后置摄像头不照相,前置相机正常,经测量保护管腐蚀拆下短接后相机正常,现在指纹不能用 耗电快。求指点后给张电路图

网友:
测量指纹的电路供电是否有短路,电路图论坛里面有

网友:
指纹不能用  就修指纹  指纹修好漏电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电路图论坛有。

网友A:
耗电快,你要排除一下是开机漏电,还是装电池就漏电,电流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耗电快,你要排除一下是开机漏电,还是装电池就漏电,电流多大。

开机漏电,开机瞬间电流220毫安。没有1.8V供电

网友:
就在你的帖子下面就有一个跟你问题一样的技术贴 快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漏电,开机瞬间电流220毫安。没有1.8V供电

先把指纹搞定再看电流吧,应该能够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漏电,开机瞬间电流220毫安。没有1.8V供电

如果不装指纹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0985-1-1.html这里有电路图

你看版主链接都给找好啦,多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