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请问一下大家,自己升级运存,下层的CPU是否要取下重植锡?

楼主(2017-04-06):
自己的小米平板1,2G运存有点少了,想换成3G的,运存在上层,CPU在下层,那么换的时候,下层的cpu是否要取下来重新植锡再焊接?还是就取上层的运存,然后焊新的运存上去就行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不用动cpu吧,只动运存就可以

网友:
顶一下,请大家一起来说说

网友:
只动暂存就好了

网友:
嗯,温度控制好,不要把下层吹爆了,就不要动下层了。吹短路了就要重装下层。

网友:
两种都可以,看个人喜欢啦,单分上层比较快!

网友:
没信心的话就全部干下来

网友:
请大家一起来说说

网友:
我感觉还是看手工,我一个朋友感觉自己手工不行,就2个一起做,先做下层,再做上层,要是手工好,能拿捏的准,我想单做上层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两个一起换

网友:
看自己啊,手工行怎么搞都行,手工不行就搞死了

网友:
用快克2008吹上层多大风力,多少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