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213nf打印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4-06):
HP m1213nf打印机不开机维修,测量电源板保险没坏,测量400V滤波电容有电压  但是后级没输出!测量0.22欧电阻无从大,换上试机电阻马上炸了!看来开关管也坏了!电阻  开关管 换好后开机正常!

网友A:
通病变压器初级电阻坏 呵呵  可以直接直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病变压器初级电阻坏 呵呵  可以直接直连

直连 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
0.22欧电阻断路了开关管肯定没好!芯片没坏算是捡着了。

网友C:
换之前没量量开关管吗  我那天也炸了个小元件  真刺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连 不会出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嘛。很多电源板上面变压器初级有些电阻都木有 都是大电容直接到开关管D级再到变压器初级  直连很正常嘛。已经修过多台,没反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之前没量量开关管吗  我那天也炸了个小元件  真刺激

难道真听见 嘭的一声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嘛。很多电源板上面变压器初级有些电阻都木有 都是大电容直接到开关管D级再到变压器初级  直连 ...

这个电阻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在什么位置呢

我嫩个去  你图纸都有啊。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连 不会出问题吗

就是这里的位置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嫩个去  你图纸都有啊。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图纸是ATX电源辅助部分的 在这个电路中 这个电阻不能不装的

可能其他的 电路情况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里的位置了。呵呵!

这个电阻位置感觉是下图的

阻值0.22

一般情况下 是不能短接的
会出问题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位置感觉是下图的

你这个标注的下图 不对  以前我修hp1136机器的时候  实测就是大电容到开关管D级再到变压器初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标注的下图 不对  以前我修hp1136机器的时候  实测就是大电容到开关管D级再到变压器初级。

实测就是大电容到开关管D级再到变压器初级
这是尖峰吸收部分的 电阻啊
怎么能不装呢
见过一个电阻 电容
还见过两个 瞬态抑制二极管
没见过一个电容的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测就是大电容到开关管D级再到变压器初级
这是尖峰吸收部分的 电阻啊
怎么能不装呢

好吧!你赢了,小生对你佩服之心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是小生不才。见谅,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你赢了,小生对你佩服之心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是小生不才。见谅,见谅。

哪里 哪里
感觉老师教的时候 怎么都是说要装的 原值代换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