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50开机卡LOGO

楼主(2017-04-06):
今天同行送了一台dell,开机屏亮,但是LOGO走了一小半就死在那了,拆机帮硬盘等外设都去了,还是老样子,刚开始初步判断一下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上迅维看见有人修过这样的机器,说是显卡的问题,要换显卡,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换了一个显卡,完美解决

网友:
这跟显卡有毛线的关系

网友A:
卡logo 跟显卡好像没什么大的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logo 跟显卡好像没什么大的关系吧。。。。

遇到过,也是DELL的机器,具体型号忘了,应该就是这个。断开显卡供电就不会卡LOGO了,所以是显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也是DELL的机器,具体型号忘了,应该就是这个。断开显卡供电就不会卡LOGO了,所以是显卡问题。

那换个显卡能不能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换个显卡能不能行呢?

当然行啊,断开显卡供电只是一个故障判断方法,断开供电就不卡LOGO了,那就是显卡咯,当然其他外设一定要先排除哦。

网友:
显卡会卡LOGO吗     想不通

网友:
这个直接打一炮就好,通病来的

网友:
为什么不先刷个BIOS,不先来简单的就搞大的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干了pch了 学习了

网友:
也许加焊 或者断开显卡供电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