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定时掉电 偶时不开机 半秒杀

楼主(2017-04-06):
   拿到一片Y470主板一片 烧隔离管耶 直接更换亮机拿给同事测试。。没过一会主板就回到我手上了 说是 不定时掉电 偶时不开机 我就 一直开开开 开了好多次机终于有一次不开了,抓住机会当不开机修
   测量EC_RSMRST# 无3.3v 阻值正常,   PBTN_OUT# 虽有3.3V但开机无跳变   基本判断不开机不关南桥事。 测量EC待机吧  供电  EC_RST#
LID_SW# 都正常  这款主板不采用南桥的SUSCLK,那就只有ACIN  不出所料ACIN的电压在2.6V--2V之间跳 搞事情
        如上图ACIN如6251-VDD经PR340 PR343分压所来,测量PACIN有稳定的2.6v,看来ACIN的跳变不关分压的事,但PACIN不是在3v到3.3v之间的吗
按照我纵横主板界几年的习惯 就算差了0.4的电压也要撸好才安心 所以就先修了PACIN,  万万没想到给自己挖了个坑,拿好板一对照这PACIN2.6v是正常
的,我十几分钟的宝贵时间呐

   好吧快速把问题解决吧 上图D29 一拆   D29南桥这端3V正常  另一端还是跳变到EC的  更换EC解决    主板修复

   总结下一些信号电压差了一星半点无需深究,修亮主板测试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换了个EC

网友:
学习经验值呢

网友:
还浪费你10度分钟是时间......拿到我手上2个小时估计搞不定

网友:
不错,好历达,学习了

网友:
功力深厚 维修自信

网友:
学习经验值了,

网友:
EC拉低ACIN信号还是比较少见,以前修到一般都是条件不满足。

网友:
厉害 到我手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A:
楼主开始就不怀疑下pq316不良导致跳变吗?

网友:
这个机器赚钱机器

网友:
有些时候就是太偷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始就不怀疑下pq316不良导致跳变吗?

PACIN有稳定的2.6v,不关事

网友B:
貌似这问题不太好修。。。。最不喜欢修时好时坏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问题不太好修。。。。最不喜欢修时好时坏的机器了

确实 不过我这边只修联想的主板,量大型号不是太杂 所以修的很快

网友:
学习了 ,讲的很清楚

网友:
能修好就挺好的,

网友:
撸主理论很扎实!

网友:
学到了,高手啊

网友:
分别断开PR338和PR340就可锁定故障点的

网友:
这个毛病我没修好过

网友:
y470上次也在acin只有2.6v上纠结了很久,白白浪费时间

网友:
到我手上2天估计搞不定

网友:
楼主可以哈 学习了

网友:
所以说 技术决定一切

网友C:
个人感觉 写的有点乱 哈哈哈 思路不是很清晰。
邓超威
是的 为了维修员验证才写的 没打草稿 确实没写好,下次会花多点时间的
详情

网友:
换了个EC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 写的有点乱 哈哈哈 思路不是很清晰。
是的 为了维修员验证才写的
没打草稿 确实没写好,下次会花多点时间的

网友:
aciN 不能跳变哦,我修到过,ACIN搞错电平的那才是修死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