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F2200NE热机不能再开维修

楼主(2017-04-06):
康佳LED32F2200NE冷机正常开机,热机后关了就不能再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再开电源芯片是6755,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A:
电源芯片热稳定性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热稳定性差。

那就考虑加个散热呗

网友:
加个散热也无及于是,它已病入膏肓了。

网友:
通病了
遇见康佳电源故障用6755的,直接更换再说

网友:
电源管理,恭喜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