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SD2 V3.0 不定时掉电求解

楼主(2017-04-06):
机器故障现象:1。起初,可以正常开机过入系统,但每次在打开视频的时候就会掉电,掉电后马上自动重启,有时能正常进入系统;
有时候进入系统时掉电重启;
有时在自检时出现技嘉LOGO画面重启,无限循环。

2。重新处理了CPU散热和桥散热这块,故障依旧。怀疑BIOS,刷机后,问题依旧。

3。重植了CPU供电芯片,问题依旧,手里没有示波器,测不到掉电故障。
4。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重装了次系统,进PE正常,GHOST正常,但在安装的过程中,进入驱动安装时出现掉电重启;重启后可以重复前面所述,目前陷入无解中,
求大神们有没有遇到技嘉H61系列主板出现的这样的故障,给个方向,没有思路!

网友A:
不定时掉电故障不好排除  先看各大供电的滤波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掉电故障不好排除  先看各大供电的滤波情况

板子9成新,用肉眼看不出电容老化现象!也没有所谓的氧化现象!头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9成新,用肉眼看不出电容老化现象!也没有所谓的氧化现象!头痛中

看肯定是看不出来啦   要用示波器看呐

网友:
掉电,技嘉一直都不好修的故障,

网友:
技嘉不定时掉电的,我都直接换板了,头痛的故障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叫客户直接换板。比没显示不通电难修多了,太浪费时间,价钱还不高。不过上次在迅维网看到技嘉H61有不定时掉电的问题是换了4P接口下面一个固态电容解决,你可以试试

网友:
直接换了算了,难搞.

网友:
主板狂魔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凤城 -10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月饼 -10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C:
重装系统在自动打驱动的时候会重启。你看看是在打哪个驱动的时候重启。或许会有收获哦

网友:
月饼 -10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会不会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装系统在自动打驱动的时候会重启。你看看是在打哪个驱动的时候重启。或许会有收获哦

一会仔细看一下!

网友:
没有示波器  不好搞啊

网友D:
可以看一下io检测12v.5v的电压脚看看是不是重启时电压就变高了.不知道多少伏可以下个图看看

网友:
掉电说好修也好修,不好修的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一下io检测12v.5v的电压脚看看是不是重启时电压就变高了.不知道多少伏可以下个图看看

谢谢,修的一言难尽呀!出去旅游去

网友E:
楼主修好,告诉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装系统在自动打驱动的时候会重启。你看看是在打哪个驱动的时候重启。或许会有收获哦

论坛上找这主板 有好几个通病 你都看看

网友F:
楼主 修好了没有啊 我接到2片  这样的板子  搞不定

网友:
我的技嘉b85-hd3  昨天拿到的 也是不定时掉电  没想到遇到一个问题差不多的

网友:
主板型号应该是H61M-DS2吧?这板是技喜H61系统列中最不稳定,坏得最多的,修好后用一个月左右又会挂掉的,建议放弃

网友:
我也有这块,刷了biso没用.

网友G:
技嘉同华硕一样,IO有12V,5V,1.5,1.1检测电路,IO检测信号不对,信号名字叫VIN0-VIN6几组信号,12-128脚,另加1脚。

网友H:
哟,现在难一点的都不修了,好难搞的

网友I:
这个用示波器就更直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用示波器就更直观了

示波器测哪一块能发现哪一个先掉电?示波器用的不老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哟,现在难一点的都不修了,好难搞的

近来发现好多CPU集成的主板,那才叫一个难修,北桥集成了,内存控制集成了,越来越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嘉同华硕一样,IO有12V,5V,1.5,1.1检测电路,IO检测信号不对,信号名字叫VIN0-VIN6几组信号,12-128脚 ...

回头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修好了没有啊 我接到2片  这样的板子  搞不定

弄不好,还在那躺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告诉我一下

修好一定在论坛里补充上来

网友:
这两天也在修技嘉的H61,也是会不定时重启,现在有一片换了Io,变成不定时不能触发了。修好一片刷BIOS解决的。还有一片还没动手修。积累了不少的H61板,几个月没修板了,空下来慢慢修

网友:
现在的板子真难修!

网友:
技嘉不定时掉电的,头痛的故障

网友:
这板子哪有北桥啊。

网友:
要用示波器,要不不好搞

网友:
这种情况真的很难搞的。我都直接换了。

网友J:
开机掉电 倒是好找故障点 这个还真不号修

网友(2017-05-15):
引用 网友J:
开机掉电 倒是好找故障点 这个还真不号修

做维修苦B的很呀!

网友:
遇到过恢复BIOS就好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H61主板是因为网卡微短路导致开机断电重启

网友:
直接换板吧    修的修道什么时候   成本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