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22

楼主(2017-04-06):
为什么下载的hex文件和bin文件显示的内容不一样,hex刷上不开机

网友:
HEX的 从官网下的?

网友:
两个是一样的,但刷上不开机,说明这个程序不对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论坛上同行备份的,可能你下载的不完全对。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论坛上同行备份的

网友:
HEX是ascii码格式的文件,BIN是二进制的文件, 怎么可能一样? 你用不同的软件写就是了,刷好不开机说明程序不对,这么简单的问题应该先百度一下。